AD采样时间和AD转换时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25):
(无正文)

网友A:
俺是这么简单理解的:

采样时间实际就是对电容充的过程。

转换时间实际就是充完后对这个电压量化的过程。

网友B:
采样保持时间,和cpu读取数据的时间

MC9S08QE128内部12ad,一次转换时间为2.5us

芯片价位预计30-35元,近期推出廉价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