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W系列的外部晶体和时钟总线的关系是怎样的?谢谢

楼主(2007-08-29):
看datasheet看的糊里糊涂

网友A:
我的理解

网友B:
不能光看晶体频率

芯片内部有个ICG(内部时钟发生器),它的最终输出频率ICGOUT/2即为系统时钟频率。

至于产生ICGOUT的时钟源,有很多种配置模式:可以是外部晶体,也可以是内部RC振荡;可以通过FLL倍频,也可以不用。

楼主:
请教怎么配置为外置晶振?谢谢

我折腾了半天,BDM里command窗口总是显示MCUclock4M,而我的外置晶振是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