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符合这个要求的Coldfire

楼主(2007-09-01):
可以跑Linux
支持SDRAM、NANDFlash
支持TFT LCD
1个Ethernet
1个USB Slave接口

网友A:
MCF5329支持几乎所有的接口,除了NAND

目前coldfire暂时没有支持NAND的接口,不过可以通过NAND flash控制器来扩展,MCF5329支持除NAND以外的其他接口。NAND主要用在多媒体领域,用来存储大量的多媒体数据,但coldfire主要面向工业控制,消费类控制以及汽车电子。你一定要接NAND,就通过NAND控制器来扩展吧

楼主:
谢谢楼上详细的解答。

我需要NAND,因为需要2GB的存储空间。如果不用MAND,5329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有点勉强

如果你只是想达到2G容量的存储空间,可以用mcf5329的usb 来接一个2Gusb硬盘,虽然不是太理想(插个u盘工作好像不太靠谱)。
因为5329有2个usb模块,1个fs/ls 的usb host和一个支持hs的otg模块(hs模式需要外部phy),所以你可以单独用1个usb模块来接u盘。

感觉你的应用偏向于消费类的多媒体方面,而非工业控制,那我建议你用freescale i.mx系列的产品,应该有可以达到你要求的芯片。

楼主:
re 4楼

就是工业应用,需要4G的数据存储空间

网友A:
刚查过了,mcf5329可以支持nand

不好意思,我刚查过,mcf5329可以支持nand,而且在uclinux下面有它的nand的driver,你可以在freescale网站上买它的ZOOM kit, 板上有nand flash.所以mcf5329应该可以满足你的全部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