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9S08GT系列有哪款好买?

楼主(2007-09-03):
44pin QFP的好买吗?
有个产品在选型中。

网友A:
建议

建议你选用MC9S08AW系列代替,这样升级比较方便

楼主:
AW是汽车级的吧?肯定贵。

您说的升级具体指哪个?如果指产品功能升级,GT上面有GB,也还方便啦。

网友A:
AW系列

AW系列也有商用级别,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产品线比较全。AW16、AW32、AW48、AW60在管脚上有44、48、64 升级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B:
MC9S08QT8ACFBE

  44pin的MC9S08GT8ACFBE, 刚好是44pin QFP,比较合适.资源上比较,GT8A/16A,比AW系列相对便宜.但MC9S08GT8ACFBE,MC9S08GT16ACFBE, 交期一般要12周,而AW系列正常也是.

 MC9S08AW16CFGE, 也是44pin,但封装为LQFP.有差异.
 MC9S08AW16CFUE,是QFP,但为64pin.如果升级,AW似乎更灵活.flash与I/O选择空间大.

 一般楼主选型号,需要考虑参考接收价格,资源是否,产品交期等.以及是否能顺利订购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