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楼主(2007-09-0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计算

为总线的倒数,比如,16M晶振8M总线,125纳秒,一个单周期时间

楼主:
那么

那么用C语言的话,这个时间怎么对应呢,
比如,for(i=0;i<3;i++) ;
相当多少时间呢?

网友B:
用C语言写程序算指令周期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的语句,不同的编译器编译后的机器指令会不同。不同的编译参数设定(内存模式,优化级别等)编译后的机器指令也完全不同。

你一定要看的话可以用软件模拟调试代码,上下文设两个断点,然后在断点处看指令周期计数器的值,相减后就是这段代码的执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