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先买100片左右的9s12d64序列单片机

楼主(2007-09-06):
但是就是不知道何种途径能够买到?问了几个代理商,好像最少都要300片左右,而且价格比网上的报价高的离谱.请问这里能否有单片机的零售呢.我们公司在厦门.谢谢!

网友A:
MC9S12D64价格

应该可以的。 MC9S12D64,如果是CFUE,封装.最小是可以定84PCS的,当然一个包420PCS, 一般代理都是建议用户买一个整包比较好: 有真空包. 如果是100PCS左右,需要去拆包的.所以请考虑

  第二,量小,100PCS能会价格好也不合适,网上7美金多,估计就8美金可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