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有**是建项目时配置不对

楼主(2007-09-12):
用codewarrior 5.7 编译mc9s12ne64的文件 ,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涉及到浮点运算就计算结果就出错,怎么回事?

网友A:
codewarrior 5.7 ?! CW for HCS12最新的也只是4.6版本啊?

将工程文件发来看看.

网友B:

按项目建立的模板配置顺序,要注意选择使用浮点运算。

网友C:
不可能不支持浮点...

网友D:
库文件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lib库文件的问题,将原来的.lib文件替换为支持浮点运算的.lib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