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mpt to use invalid or uninitialized memory

楼主(2007-09-12):
hello
我在調試的時候出現如下問題
Error: At location FFE8 -
Error: Attempt to use invalid or uninitialized memory

Error: Interrupt processing failed.

當取消中斷的時候就不會有這些錯誤,請達人指出如何修正```
下面是我寫的代碼,初次接觸freescale,還需多努力```
功能是generate 4路,pwm,並且在TPM1TCNL到達TPM1MODL的時候產生一個中斷
此為試驗程序只做練習用```
-----------------------------
MC9HCS08SH8  CW6.0
-----------------------
#include <hidef.h> /* for EnableInterrupts macro */
#include "derivative.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char duty;

unsigned char tt=0;

/*************************************************/
/*OSC_CSH*/
/*************************************************/

void OSC_CSH()
{
 ICSC1=0b01000111;
 ICSSC&=0x01;       //ISC2&ICSTRM should be ignored
 SRS=0x82;          //SBDFR,SOPT1,2 SPMSC1,2 could be ignored

}
/*************************************************/
/*IO_CSH*/
/*************************************************/
 void IO_CSH(void)
{
 PTADD&=0b00111111;
 PTADD|=0b00111111;
 PTBDD=0xFF;       //SET ALL AS OUTPUT
}
/*************************************************/
/*PWM_CSH*/
/*************************************************/
void PWM_CSH()
{

 TPM1SC=0b01001011;
 TPM2SC=0b00001011; // 1/8
 TPM1MODH=0x00;
 TPM2MODH=0x00;
 TPM1MODL=0x20;
 TPM2MODL=0x20;
 TPM1C0SC=0b00101000;
 TPM1C1SC=0b00101100;
 TPM2C0SC=0b00101000;
 TPM2C1SC=0b00101100;
 TPM1C0VH=0x00;
 TPM1C1VH=0x00;
 TPM2C0VH=0x00;
 TPM2C1VH=0x00;
 TPM1C0VL=0x10;
 TPM1C1VL=0x10;
 TPM2C0VL=0x10;
 TPM2C1VL=0x10;
}
/*************************************************/
/*pwm_interrupt*/
/*************************************************/
interrupt 20 void b(void)
 {
  //TPM1SC;
  TPM1SC_TOF=~TPM1SC_TOF;
  tt=TPM1C1VL;
   if (TPM1C1VL<0x20)
       tt++;
   else tt--;
   TPM1C1VL=tt;
 }
/*************************************************/
/*pwm_interrupt*/
/*************************************************/
void main(void) {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interrupts */
  /* include your code here */
// duty = 20;

 OSC_CSH();
 IO_CSH();
 PWM_CSH();
 PTAD=0b00000101;
 PTAD&=0b00000011;
  for(;;) {
    __RESET_WATCHDOG(); /* feeds the dog */
  } /* loop forever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main */
}

网友A:
中断向量号

请使用头文件中的宏:VectorNumber_Vtpm1ovf。原型如下:
#define VectorNumber_Vtpm1ovf           11

中断20是端口A的中断。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JerryBJ:
        Thank you very much, I have correc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