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M9S08QG8的内部时钟

楼主(2007-09-16):
我选用M9S08QG8芯片,没有使用外部晶震,想用内部时钟,如何设置,多谢

网友A:
上电默认就是内部时钟

最简单的什么都不用配置,上电默认就是“FLL Engaged Internal (FEI)”模式

楼主:
多谢张工

多谢,明白了

楼主:
内部时钟是16MHZ吗

在不用外部晶振的情况下,内部晶振是16MHZ吗?

网友B:
8M

总线为4M,相当于与AVR的外部4M晶振

网友A:
内部时钟的频率是可调的

上电缺省是8M

最快16M,最慢4K。看寄存器ICSC1和ICSC2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