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WM的问题

楼主(2007-09-20):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如何用HCS08系列芯片实现?
4个通道输入PWM信号,同时输出和这4个输入PWM信号同步的PWM信号,也就是上升沿时刻相同并且频率相同,而且希望这4个输出信号的脉宽可调,该如何实现?可以直接利用芯片上的PWM模块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实现

4路需要8个time通道就行,
就1个输入输出实现:
1,输入捕捉,捕捉输入上升沿下降沿
2,输入捕捉后启动输出比较,并计算脉宽,改变电平变化
3,下一个输出比较中断再改变电平

楼主:
请问

那请问MC9S08AW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吗?如不满足,请帮忙推荐一款芯片。
我最近刚接手一个汽车电子的项目,以前没接触过这一领域,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freescale的单片机也是第一次用,以后可能要多来这里骚扰了,呵呵。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freescale单片机开发环境主要有哪些?包括仿真器,软件编译下载工具?

网友A:
可以满足

一般AW系列可以满足,但是还要看具体应用。您可以去我们的博客论坛(www.myhcs08.com)去看看。或者致电我们010-58732517/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