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功率有刷电机控制芯片,最好不是单片机

楼主(2007-09-20):
准备做个小功率的有刷电机驱动,用一个MOS管PWM调压来控制有刷电机,简单且只需要1个MOS管,成本低,有没大侠给介绍几个成本低的芯片,直接用电位器控制PWM的输出,谢谢

网友A:
LM324

锯齿波斩波

楼主:
LM324是运放

LM324是运算发大器,你的意思是用个RC震荡电路和电位器比较,经过放大后输出来驱动MOS管然后来驱动电机,是这个意思吧,这个想法好啊,简单又便宜,就不知道行不行,按道理应该是可以的了,哈哈,你有用LM324做个电机的驱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