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不耻下问...

楼主(2007-09-24):
请问CW IDE中怎样显示编译信息(编译成功后显示框自动消失,看不到RAM,FLASH用量等信息...)

楼主:
再问个问题...

图中反汇编的[]括号中的1~6是不是代表指令的执行时间,为什么和书上的指令执行时间不一样呢...

网友A:
RAM,FLASH用量等信息

可以查看MAP文件。就你的实际范例,看上面贴图左列最下面的"Project.map"。

网友A:
反汇编的[]括号中的1~6代表指令周期数

换句话也就是指令执行时间。我看了几个多是正确的,那个不符啦?

楼主:
就是那个LED1 = 1...

汇编后BSET 0,_PTCD是5个周期,而我这有本书<<Motorola(Freescale)微控制器MC68HC08原理及其嵌入式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而写的所有的BSET都是4个周期,我那天随意核对了几条指令,有几个都不对应,有多有少...
LDA key_number也不对啊...
是不是有些内核有改进还是怎么搞的...
另外08和05总线频率都是4分频的吗?有没有2分频或其它的...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不同芯片内核的差别

你看的资料应该是针对HC08的,而你的实际代码是针对9S08的,他们之间在指令周期方面有些差别是可能的。 我下面测试的代码是对908JL8的,所有周期数和芯片手册一致。你可以再看看9S08的指令手册。

   24:    PTA_PTA0 = 1;
  0000 1000     [4]             BSET  0,_PTA
   25:
   26: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interrupts */
  0002 9a       [2]             CLI
   27:    /* include your code here */
   28:    x1 = 0x00;
  0003 4f       [1]             CLRA
  0004 c70000   [4]             STA   x1
   29:    a1 = _c1;
  0007 a634     [2]             LDA   #52
  0009 c70000   [4]             STA   a1

网友A:
看了HCS08参考手册

你的数据和手册完全相符

网友B:
既然是菜鸟,何来下问之说?

网友C:
这也是个号称的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