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s12单片机,上电后晶振不起振,请教

楼主(2007-09-25):
(无正文)

楼主:
rt

不知是否还需要众多外围电路的相关支持,需要哪里呢?请熟悉的介绍下
多谢了!

网友A:
好像少个电容

46脚必须通过一个1nF的电容(隔直)后接到Y1和C16节点处。46脚上另外一条往上的连线是干吗的?振荡电路不能随意连上其他东东。
另外确认晶体标称的负载电容值。你这样的C15/C16取值对应的负载电容CL约为15P。

网友B:
自己设计的s12单片机?

是单片机,还是外围电路...

网友C:
其他国内厂商有没有兼容S12的芯片.

Freescale的东东难买.

网友D:
晶振电路没问题,请试下以下方法

1、确认芯片没有虚焊,用手压芯片是否能下载
2、注意PE7的连接,参考Datasheet
3、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
4、电路板设计干扰是否太大等

楼主:
rt

即使不复位应该晶振也会起振的呀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在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