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F8013的时钟问题

楼主(2007-09-27):
我想使用56F8013,看到他没有外部时钟管脚 ,是否他只使用内部时钟呀,可以不使用外部时钟吗?请大虾指教!

网友A:

8013有内部时钟,绝大多数设计用其内部时钟就行(全温度范围误差<3%)

它也支持外部时钟输入,但没有一般单片机常见的使用晶体振荡方式时的内部放大器。若你一定要用晶体,则需要在芯片外面用反相器生成一个标准的时钟信号在馈入到8013,或直接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B:
这也太麻烦了吧...

这款是低档货吗?

网友A:
麻烦吗?

什么都不用,上电就能跑,而且能跑到32MIPS。
要用晶体?请说出用的道理先。

8013这款带DSP能力的小控制器最主要和最大的应用方向是电机控制和电源变换,小于3%的时钟误差完全能满足此类系统设计要求。

似乎很多工程师心目中没有晶体就不能设计微控制器系统似的。

网友C:
56F8013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