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路过的大虾,怎么解决EMC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09-28):
小生最近用一低频的射频卡,开发一款产品,发现用7805这种线性稳压方式提供的电源在读卡和写卡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做的是低功耗产品,所以后来用2*AA电池靠DC/DC升压完成电源供电,但问题出来了,会出现写卡失败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饶了我好久,但一直没有解决,我怀疑是EMC的问题,那位大虾知道怎么在电源部分处理一下能够缓解DC/DC所带来的干扰问题,

网友:
用 铝箔 裹 这 哪个 IC

网友A:
问飞思卡尔单片机的资料到哪儿下载

各位大虾:
 有谁知道飞思卡尔单片机的资料到哪儿下载,请告诉我好吗?

楼主:
您的意思是,在那个芯片上面用铝箔覆盖一下是的吗?那从线路过来的干扰怎么办呢

网友:
王培1

你是否 见过 电视机 的高频头
那里 就是 使用 一个 铁制 的外壳  包住

可以 抵挡 外来  干扰

高频 的东西 就是 这样子

楼主:
to 123456789

谢谢,我实践一下,告诉您结果

网友B:
有没看看DC/DC后系统电压的波型?

DC/DC升压,如果设计不好,电源就不可靠了.

楼主:
问题有所好转

我改进了以下几个地方
1:把原来DC/DC的默认电感变大(27uH-100uH)
2:把原来电感下面以及周围都用fill的方式铺铜
3:把射频芯片适当远离,大概比原来远离了5cm左右,
经过上面的调整,写卡失败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了,但小生不知道这样改进的方向是否正确,至于屏蔽我的想法是如果 再不行就要加屏蔽罩了

网友C:
1看电源写卡时候稳不

2,DC/DC 升压多少频率的?别告诉我125k,
3,升压线圈用磁屏蔽的,,就好拉。

楼主:
to tage

1:我看过电压,是在5V的,只是纹波比较大,大约在100mV以上
2:我觉得可能这种低频的射频卡,用PFM方式的升压可能是个问题.
3:我之前用的是理光的一颗片子,它的片子工作频率在125K,后来我换了片子用贝岭的了350K,但还是有问题,我尝试加大电感值减少纹波,当加到200uH的时候读写卡有所好转,但读写卡距离明显缩短到只有贴着刷.
4:我现在决定用电荷泵芯片,今天刚发出去,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to ayb_ice

有道理,但也只能稳压到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