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ldfire52235调试问题

楼主(2007-09-30):
我用的是cw6.4,bdm方式的gdi下载调试,可是总是显示cannot connect,无法连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谢谢指教!

网友A:
查查配置和跳线

你是用什么板子?freescale的evb吗?查查你的跳线是否正确。有个选择BDM或者JTAG的模式的跳线。另外在cw里面是否也使用bdm。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我设置的通信方式不对,现在已经重新配置,可以下载了

网友B:
bdm方式的gdi下载调试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matogg

bdm方式的gdi下载调试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的下载器是什么,仿真器呢?
板子是自己买的吗?
52235 已经批量了吗?

楼主:
回楼上

我用的gdi调试是一种通信连接方式,也是通过bdm和计算机连接。没有仿真器,程序可以下载到ram或flash中,板子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