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0为何不能软件仿真51QE128?

楼主(2007-10-07):
刚才装了一个CW6.0,想测试一下51QE128和sQE128的signed long 运算速度差异,以及与C8051F120的速度差异,结果发现51QE128没有软件仿真,为何???

相关下载

网友A:
建议

CW6.0 应该是可以仿真51QE128的 如果不行 您可以去下面的地址下载补丁程序
相关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overview.jsp?nodeId=0127260061788213CF26AD

楼主:
下载了,还是不行!

是否freescale着急推出51QE128,好多东西没有准备好?
奇怪了!

网友A:
需要硬件连接

经过测试,在DEMO板没有连接时是不能够进行软件仿真的。

楼主:
那么就是说没有纯软件仿真了。

经过测试,在DEMO板没有连接时是不能够进行软件仿真的。
============================
那么就是说没有纯软件仿真了。这么会呢?真奇怪???!!!???

网友B:
可以的

在CW里头,有个芯片选择选项,然后在调试选项里头去选simultor,就可以软件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