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w6.4环境下如何建立汇编程序?

楼主(2007-10-08):
向导里面只有c,cpp,如何建立纯汇编程序?
不能在c下用asm{}吧?

网友A:
版本好高!

网友B:
不管什么版本

通过模板建一个空的新项目,然后从0开始自己编汇编代码吧。
万一,我说万一,模板一定要自动给你添加一些文件在新项目里面,你也可以在项目建好后一个一个把它删掉,让它变成一个空项目,然后把你自己钟爱的汇编文件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