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了,AW16,SCI串口中断接收,进不去中断

楼主(2007-10-10):
interrupt VectorNumber_Vsci1rx void isrSCI1(void)
{
  byte  temp;
  temp = SCI1S1;

  LedFlash = ~LedFlash;

  if (SCI1S1_RDRF)
  {

    COMM_BUF = SCI1D;

    RD_FLAG = YES;
  }
}
/*串口1初始化*/
void SCI1_Init(void)
{
  SCI1BD = (BUSCLK/BandRate/16);  //bandrate
  SCI1C1 = 0x00;       //8bit
  SCI1C2 = 0x2C;       //允许接收中断,接收和发送允许
  SCI1C3 = 0x00;
}
主程序里已经  EnableInterrupts;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波特率是对的,因为发送是正确的。然后依然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接收,进不去串口接收中断,而定时器溢出中断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你能保证PC发出的数据抵达芯片的RX引脚?

串口调试助手连续不停地发送0x55,然后用示波器看芯片RX引脚波型,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量RX引脚直流电压,应该为0.5VDD左右。

楼主:
是的

张老师,我在RX和TX都加了LED,我用PC发数据的时候,可以观察到那个LED会按我发数据的频率闪。

楼主:
我按您说的试了

我的VDD是5.03V,不过RX脚只有1.8V

网友B:
还是查硬件吧

估计你的max232接错线了,可以先把tx于rx短接,自发自收,肯定能进中断

楼主:
free_tech您好,

您说232接错了,那怎么用AW16发正常呢,我试试自发自收

楼主:
还不成:(而且有奇怪的问题

1、如果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那么回过头用AW16发数据给PC,结果肯定收不到,要重启N次串口调试助手才OK。
2、取消AW16上的发送程序,用PC发数据给AW16,结果串口调试助手的接收窗口也有显示,内容和发送窗口一样。

网友A:
查你的电路吧,兄弟

肯定是你板子的线路有问题。别急,慢慢查。
要验证接受软件很简单:SCI1C1控制寄存器内置“LOOPS=1”“RSRC=0”就实现内部自发自收。你发什么就能收到什么。

楼主:
终于可以了,谢谢二位老师

换了块232,奇怪,这个232用来烧STC居然可以

网友C(2010-08-17):
void uart2_init(void)
{
    SCI2BDH=(unsigned char)(BAUD_DIV >> 8);
    SCI2BDL=(unsigned char)(BAUD_DIV & 0x00ff);
    SCI2C1 = 0x00;       //8bit
    SCI2C2 |= 0x3C;       //允许接收中断,接收和发送允许
    SCI2S2 |= 0xC0;
    //SCI2C1=0x00;
    //SCI2C2=SCI1C2_TE_MASK | SCI1C2_RE_MASK | SCI1C2_RWU_MASK ;
}

网友C:
告诉你一下吧!SCI2S2寄存器必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