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8,05的中断嵌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12):
做些保护,是可以的.

1,用一个BYTE来做嵌套次数的限制.
2,用FLAG来做自己不能嵌套自己的标志.
3,做完上两个动作后在在立即使能中断允许就可以啦.

楼主:
请赐教...

换句说在中断中如果中使能是开的,中断标志又有效,会立刻响应中断...
类似于RISC的那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B:
没必要开中断使能来嵌套

弄不好反而遭罪。把中断服务程序写得合理一些什么都有了。

楼主:
谢谢,这个我明白...

我是要了解08的结构...

网友B:
那你3楼的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