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客户的福音---QE系列

楼主(2007-10-15):
1.过程优势:您不必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32位结构,用8位机的学习和开发时间,达到32位的应用.将来的一种趋势.
2.价格优势:QE系列完全可以和任何一款低端ARM去PK,QE32 20块左右*币,QE16,QE8 15块左右*币,编译器32K免费,我们要推出的开发板也不会超过300块*币.
3.性能优势:做为FREESCALE的FANS,我绝对相信他(望其他公司的FANS少给点砖头).

网友A: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网友B:
什么时候推出开发板?

什么时候推出开发板?

还有中文资料

网友C:
优势是用户说了才算。。。

楼主:
正确

所以我把我能见到的优势说出来,具体当然要大多数客户验证了.

网友D:
请介绍一款单片机

请介绍一款44个脚LQFP封装的FSC 8位CPU,价格在18元一下。
资源:2路独立的PWM,用于DC-DC调压。最好时带缓冲的PWM.

网友E:
9S08AC16

44脚QFP,不是LQFP。可以实现2路PWM,带脉宽设定缓冲,无毛刺。价格肯定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而且

AC系列还是双串口,一个SPI,一个IIC,8路10位AD

网友D:
AD通道不够用

我们需要至少11路AD

网友C:
18元的大把。。。

网友E:
哦,怎不一次说完呢?

如此多的AD通道只有64-pin的QFP或LQFP封装才能满足。看9S08AW32。

网友F:
ayb_ice老兄

请指教:双串口,一个SPI,一个IIC,8路10位AD,带缓冲的PWM,价格在10多块的8位单片机都有哪些?了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