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9S08QG8请问IO引脚输入电平可否高于VDD?

楼主(2007-10-15):
如果要用IIC与其它MCU(A)通信,A的工作电压是3.3V,HC9S08QG8的工作电压为2.5V,不启用内部上拉,而是用外部的3.3V去上拉,能否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如果IO输入的电压高于VDD,HC9S08QG8是否会正常工作?
请那位大侠赐教啊!先谢为敬

网友A:
基本可以

上拉电阻10K应该没问题。但必须绝对保证MCU-A控制IIC总线产生的高电平来自于此上拉电阻,而不是引脚输出的高电平,否则,一定死翘翘

楼主:
感谢张先生回复

这里用的总线其实可以认为是标准的IIC总线,端口都是漏极开路的,所以高电平一定是外部上拉电阻才可以拉高。我现在的问题是,虽然IO端口有钳位二极管,但是如果输入电压高于VDD,但是又没有超过二极管的钳位电压,这会不会造成单片机工作不正常?

网友A:
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