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上市了吗?我等着画PCB呢

楼主(2007-10-19):
有没有DIP-20封装的啊,谢谢

网友A:
目前AC可以提供工程样品,没有20引脚的DIP封装。目前只有表贴封装。如确实需要DIP封装,可选用其他芯片例如MC9S08QG8等

楼主:
狂晕,搞了一圈我不是又回老路了

当初选型的时候要求就是:1、DIP;2、5V供电。后来好几个代理都说AC马上要上市啦,有DIP-20的,可以先用AW系列练习,俺就听了,结果……
AC到底有没有出DIP的打算啊

网友B:
谁误导你了,抽他

AC系列没有DIP-20,有SDIP-42,但建议用QFP,比较流行,到时买起来较易。
一定要DIP-20的话现在有9S08SH8。

楼主:
现在我真惨了

一开始我选择的是HC08的JK3E,后来代理们都说是FSC不推了,马上淘汰,建议我用HCS的,有2/3的代理推荐用ac系列,说还没有上市,建议我用AW先熟悉,于是我搞了些AW的熟悉中,结果……实际上我应用需要不了多少IO,20Pin的已经绰绰有余了,包括日后的扩展功能都留好了。因为别的元件都是DIP的,就这么一个表贴的也不方便,何况,表贴的IO都44pin起,也忒浪费了。系统的供电电源是5V和15V,单独在拉一条3.6V的给MCU也比较怪异,何况我PCB上也没有空间再塞LDO了,而且和5V的IO互联不晓得成不成。我用来控制电机,所以抗干扰性要求高,才选择的freescale。现在怎么办捏?可愁死我了

网友B:
熟悉了AW,搞其他S08芯片易如反掌

9S08SH8和AW系列相同内核,不同的只是附带模块的多少而已。
SH8是5V的,DIP-20。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
谢谢,我看看SH8的资料先

楼主:
别的要求也不多啊

就是PWM,AD,SCI就可以了

楼主:
不过它的datasheet在哪里啊,我找不到

谢谢,Freescale的官网太慢了,

网友B:
SH8刚刚新鲜出炉

网上确实还没有发布datasheet.手头有份初步资料,可以email你。

楼主:
我倒,又是新鲜出炉啊

大概什么时候上市呢?看来我必须要做三手准备了。麻烦Email给我看看吧,谢谢!

网友A:
麻烦寄我一份

LianYing.kang@free-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