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RS08KA2的时钟设置怎么那么难看?

楼主(2007-10-23):
看了2遍还是犀利糊涂的.

网友A:
time 寄存器的设置

1,设置频率,采样频率 MTICLK=00XXX
2,溢出周期           MTIMMOD=0XXX
3,启动                MTISC=0X60
4,主程序循环判断溢出标志位 IF(MTISC_TOF)

楼主:
不是指这个.

是哪个mcu时钟的选择.
还有就是ICSC1/ICSC2的设置.

实际上我用的是KA8,嘿嘿,现在网上还查不到资料,工程样片,资料上什么电气特性都没有,英文资料看了3遍也不知道这个时钟该怎样设置,所以回来看KA2的中文资料,结果还没是看不明白. 什么FEI/FBI/FBILP,其实我要的功能很简单,就是设置内部5M?的振荡器做系统时钟.

网友B:
修改TRIM值或者修改BDIV

启动之后,直接修改TRIM值,看输出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启动之后实际是工作在8-MHz的CPU clock和4-MHz的BUS clock的,修改一下TRIM值就可以修改范围了。如果这个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或者你需要4-MHz的CPU clock可以设置一下ICSC2的BDIV

楼主:
ls:改TRIM值岂不改变了出厂的校准值了?

如出厂校准好的5M,我一改了各个芯片之间的误差就大了.
要把下图的各个信号搞清干什么用的,记性和耐性不好还真不行!
现在我还是不明白FEI/FBI/FBILP怎么用
再看下图,哲学学的不好也是很难看懂的
另外,张工有没有KA8的电气特性?诸如AD转换速度有没有限制?直接用内部5M不分频可以么?THS!

网友C:
关于AD指标可以参看同类的SA12

AD转换时钟FADCK最大为2.5MHz。5MHz总线频率下选择2分频即可。

楼主:
张工如此热心,十分感谢!

网友D:
随便说说

FREESCALE的时钟确实有点头痛,还有就是SFR的定义太哆嗦,名字很古怪,一个头件如果打印出来至少有10页甚至有几十页。。。
可能是习惯了其它KEIL,感觉KEIL确实比较好用。。。
不过还是想好好搞搞FREESCALE,毕竟种类多,实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