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cessor Expert的2点经验:

楼主(2007-10-24):
(无正文)

网友A:
PE

我8位机从来不用PE,所以不是很清楚。就你1)的情形我觉得还是合理的,毕竟PE不可能知道特殊情形下某个等待的时间。

网友B:
我刚才试了一下

2)在CPU增加QG4就可以了.
1)关于watchdog,本来喂狗就是个程序的关键,而且设置也不麻烦,所以这只能自己加一句了.或者有的程序会有几个地方喂狗的,或者在中断里面喂狗.

网友C:
呵呵

我8位机从来不用PE,所以不是很清楚。就你1)的情形我觉得还是合理的,毕竟PE不可能知道特殊情形下某个等待的时间。

不用PE,那DI用不用? 没别的意思,只是想知道与高手之间的差距。

网友D:
随便说说

感觉FREESCALE的配置向导没有SILABS的好用,感觉乱的很,层次不清。。。
感觉FREESCALE的IDE做的也不好,还是KEIL,IAR的完善一些。。。

网友B:
LS为何会有这个感觉?

我可是非常喜欢CW的,这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单片机开发工具.也是我选择FRESCALE的CPU原因之一.

网友D:
不会吧,你用过KEIL uV3吗。。。

网友A:
回4楼

我8位机PE和DI都不用,直接看寄存器然后按需要设定。主要是比较熟了,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PE和DI还是很有用的,对初学者尤其如此。当你不知道该如何初始化时可以让PE或DI产生代码然后去读并理解。

至于ayb_ice的感觉我觉得纯粹是熟练后称手的原因。我也用过其他的IDE,当你用熟一个后突然换个新的环境,感觉总是乱七八糟处处不顺。

楼主:
我用PE也是想省点时间和精力。

不过最后有省力的地方。但是仔细看寄存器的资料还是必要的。没省到这个力。

另外,如果用32768的晶振,千万不要切到总线速度16384去调试,否则那个时候杀人的心都会有。

我提出这几个问题,是觉得既然是个省力工具,何不做到更完美?!

如果是单片机初学者,在用32768时钟时老是因为少了清狗指令,跑不到main,会不知所措。

网友B:
如果软件仿真的时候少了喂狗指令,系统有提示的.

我第一次就是漏了,看了提示增加上去就好了.反正不要管如何设置寄存器,如何喂狗,只要设置需要的时间,调用现成的函数就行.

网友D:
幸好我从不用狗,所以少了很多事

网友E(2016-04-11):
在捕捉Capture  Pe之后  需要设置怎么捕捉是在Even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