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MC9RS08KA2的C中断例程

楼主(2007-10-26):
(无正文)

网友A:
C的还是汇编的?

网友B:
张教主肯定有

网友C:
RS08芯片没有中断机制

何来中断例程?

楼主:
没中断机制,怎样识别中断?不停查询么?

datasheet上的中断似乎只能把MCU唤醒,这样定时器对于大多数应用不就没意义了吗?
2楼我写了是C的.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用时间片查询

以前搞没中断的PIC16C54/57就这么做的,也可以干很多事情。

网友B:
RS08有中断吧

那天粗略了看了一下。。。
只有一个向量吧,中断类似于PIC的硬件机制。。。

网友B:
随便说说

又看了一下,确实没有中断(没有向量,但DATASHEET仍使用“中断”来说明的),但有中断标志,只能通过查询的方法工作,也可以唤醒CPU,RS本来是针对低端市场的,也只有一级调用(多级需软件支持)。。。

网友A:
RS08没有中断向量

RS08没有中断向量,中断标志会映射到SIP1寄存器,此外,在wait和stop模式下会唤醒CPU。需要通过查询得到对应的中断,调用对应的ISR,

// MTIM 中断服务程序
inline void MTIM_isr(void)
{
    ...
}

// ACMP 中断服务程序
inline void ACMP_isr(void)
{
    ...
}

void main(void)
{
    ...

    asm(" wait");         // 进入wait,中断自然唤醒

    while(1)
    {
        if (SIP1_MTIM)  // 检测MTIM是否中断
        {
            MTIM_isr(); // 调用MTIM ISR
            continue;   // 返回调度开始
        }

        if (SIP1_ACMP)  // 检测ACMP是否中断
        {
            ACMP_isr(); // 调用ACMP ISR
            continue;   // 返回调度开始
        }

        ...

        asm(" wait");         // 进入wait,中断自然唤醒

    }

}

调用ISR后的continue一般情况下要用,这样就可以对中断处理优先级排序。如果ISR定义在main之前,定义inline的话可以使ISR在main中内联,这样可以省一级SPC调用,那么ISR内部就可以再嵌套一次函数调用而不需要使用软件栈。

楼主:
ls办法不错

只是我要做通讯,还要计时.有些麻烦啊~

网友A:
如果没有中断嵌套的话,和普通MCU一样处理啊

如果没有中断嵌套的话,和普通MCU一样处理啊。因为在RS08核中,中断优先级完全是按照软件书写的顺序排列的。普通MCU如果没有嵌套中断的话,也必须顺序地按照优先级执行完一个再执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