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MC9S08GT8A输出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7-10-2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可能不可以

由于引脚内部存在钳位二极管,外面5V上拉后引脚上的电压最高将为(Vdd+0.6V)。若3.3V供电时高电平则为3.9V,勉强能用吗?

楼主:
不能用

谢谢,上面的两位前辈给予的回答,本人小试了一下,确如张教主所言。

最后,本文采用了SN74LVCC3245芯片,3.3V信号转换成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