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AW16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0-27):
请问:
 1:手册上说AD模块内集成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可以我找不到使用的方法,
 2:SCI模块有个单线模式,很适合做485通信,可是485芯片在发送状态时RXD是高 阻的吗?
 3:芯片内部有个低电压报警功能,但是报警电压如何设置?

网友A:
1:手册上说AD模块内集成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可以我找不到使用的方法,
=> 没有温度传感器吧?
2:SCI模块有个单线模式,很适合做485通信,可是485芯片在发送状态时RXD是高 阻的吗?
=> 此时RXD可以配置成普通IO,输入输出随你
3:芯片内部有个低电压报警功能,但是报警电压如何设置?
=> 报警电压有两种选择,控制位是SPMSC2_LVWV。高点为4.2V左右,低点为2.5V左右

楼主:
回复:
    1:手册上235页有这个说明,因为我开发的东西经常要用这个功能;
    2:如RS485芯片在发送时,485RXD脚是高阻态吗?
    3:此电压与低电压复位的电压高多少?我想用作掉电保存数据,

                                                谢谢!!

网友B:
温度传感器在ADC的26通道

温度传感器在ADC的26通道,只要通过ADC采样就可以得到参数值了,见233页说明。电器特性在295页,有对应的系数和25度时的电压

网友C:
On SCI

SCI的单线模式是连接单总线器件的,不能作为485的通信模式。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和SCI

温度传感器的回答见4楼。我原先电脑里的数据手册版本较早,没有指明该温度传感器通道。网上下载Rev2版就有了。
SCI设为单线模式时完全可以实现485半双工通讯,本人亲自验证过。此时芯片RXD不被SCI口占用,可以作为普通IO用,可以设为输入高阻,也可以设为高低电平输出。
关于LVD和LVI,如果你要做掉电数据保护,可以将LVD设置成高值(4.2V左右),将LVI设置成低值(2.5V左右)。看寄存器SPMSC2的说明。

楼主:
TO张工:
       您试过485,那么在发送时485芯片的RXD是高阻态吗?否则数据将产生冲突?LVI2.5V此时程序早已飞了吧,那数据保护还会可靠?还有今天才了解到软件只能写小于16K,可我经常写的程序大部分都是大于30K的呀!看来我还是要先了解清楚!

网友D:
各位,有没有遇到AW容被静电打坏的情况

网友E:
aw16我在做时慕名奇妙坏了一个

我在用bdm时用bdm时发现aw16坏了一颗,vss-vdd短路,没找到原因,有可能**作时不注意

温度传感器在ADC的26通道,只要通过ADC采样就可以得到参数值了,见233页说明。电器特性在295页,有对应的系数和25度时的电压。
单片机在发送时485芯片的RXD肯定是高阻态,不会影响口线高低电平。

不知道你eeprom用片内还是片外,最好是做一个外部欠压中断来存数,cpu电压低时会复位和丢数,我有现成的电路和24c01的汇篇

网友F:
re

我也遇见和9楼一样的情况,vss-vdd短路,使用BDM调试时发现的,没有找到原因。最开始是好的,后来烧写几次后出现的。芯片是QG4

楼主:
键盘中断

键盘中断只有一个标志,那怎么判断是哪里引脚引起的中断呢/

网友G(2007-11-27):
2.5v不会跑飞的.

s08内部有regulator,核心都是在2.5-2.75v跑的,是和外部vdd脚上电压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