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刚刚才接触这个单片机.看PDF,没有发现定时器!!

楼主(2007-11-02):
在这个单片机的PDF中,对定时器的描述很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因为是初学这个单片机,有很多不懂的,请大家指点!!!

按道理来说对于一个单片机中定时器是相当的重要,为什么这个没有介绍.或者很

少呢???

网友A:
您看的是哪个型号?

楼主:
老师请介绍一下.

LC的,还有AW的

还有在说他有定时器,但是说有一个16位定时器通道等等.这是什么说法啊!?/

网友B:
肯定有的

没有定时器的单片机基本没有什么用

网友C:
freescale单片机的定时器是很强的!

freescale的S08单片机有两个或3个16位定时器;16位是指定时器中的计数器计数范围0~65535,而计数器是定时器的核心工作部件。定时器可以完成计数功能,而该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定时器的计数器配合其他部件可以完成输入捕捉,比较输出,PWM功能。而这些功能会涉及定时器的通道指标,例如定时器1是一个4通道,那么芯片的引脚会有4个引脚连接到定时器(当然大部分芯片引脚是复用的,可通过寄存器来选择)。利用这4个引脚(也就是4个通道)可同时捕捉4路输入信号或同时输出4路信号。

网友B:
确实比51的标准T0,T1强很多

楼主:
谢谢回答!!

谢谢你们,有点意思!!!

不错,我在选择,哪一个要好一点!飞斯卡尔好一点,还是ST好一点.

只针对汽车电子方面!!!!

网友B:
飞斯卡尔

楼主:
谢谢回答!!

我也比较喜欢飞思卡尔.因为其调试工具简单

但是还是想听听高手们的建议!!!!!

楼主:
中文最好!!1

就是资料手册是英文还是中文的,如果有中文就好了!!!!

网友D:
定时器太少了

AW系列的定时器太少了,只有两个!
我有个项目要驱动两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出可变频率肪冲),两台直流电机,发现这种单片机根三就做不了,害的我还是用AVR,

定时器我用凌阳的75系列的就好用,

楼主:
主要是用在汽车上,如果民用的话C8051还是可以。

因为它有三四五个定时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AW系列的不能输出2路频率信号?

wqb202:不知道你看得的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怎么看不懂?
你怎么会负责CPU选型啊,不要害了你的老板或上家.

网友D:
回楼上

看清楚再说;
AW只有两个证时器,
两个步进就占用了两个定时器,
那还有两个直流电机两组的PWM怎么生成呀?
所以至少要有三个定时器;
现在用的MEGA16就正好,T0,T2用CTC模式生成两路频率可变的脉冲,T1用PWM模式正好生成两路PWM波,
难道楼上还有更好的算**我虚心请教!

网友F:
想起了一则寓言故事

就是一个人学会了写一二三就牛了,到写百千万时就画N多条杠杠,这样杠杠就不够用了。

楼上只知定时器,确不知定时器通道的妙用。象你所述的要求,AW内的两个定时器模块绰绰有余:一个定时器TPM2配合两通道做PWM;另一个TPM1有6通道可以实现6路定时输出。

网友D:
回楼上

哈哈,楼上说的好象是有道理:
再仔细想想!
            AW内的TPM2是可以做两通道,控制两台直流电机,没错!
            TPM1可以实现6路输出,但是PWM呀,能同时输出不同频率的波形么,
            我所说的步进驱动器是只管频率0-10K,对脉宽不管的,难道楼上的
            可以让TPM1输出六路不同频率的波形,

讨论问题也不用这样讽刺人吧?

网友F:
恰恰可以

用通道的比较输出模式。

网友G:
80c51驱动6个0-10k的方波

就是靠一个100us的溢出中断,直接驱动i/o口

网友D:
比较输出是六路可变脉宽吧?

比较输出是六路可变脉宽吧?
难道可以六路不同的可变频率?
那我倒真要好好学学了,楼上可以贴出一段代码出来看看?

网友F:
18楼的更很

不过10K方波输出需要50us的中断频率。用这样的算法频率调整的分辨率似乎有点粗糙。
但用硬件定时器通道比较输出适当配合软件干预的方式产生的方波,其调整分辨率可达一个总线周期,即如果AW60跑20MHz总线频率的话,最小调整宽度为50ns

网友F:
比较输出是六路可变脉宽吧?

频率,脉宽两者任意可调。

基本思路:
1) 让定时器自由计数,0000->FFFF->0000
2) 将定通道设为比较输出模式并设定输出电平,通道寄存器中设好比较的时间点;
3) 比较一致时电平自动出现在引脚上,同时软件响应中断;
4) 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按所取脉宽和频率调整下一次比较输出的时间点和电平
5) 重复3,4

网友D:
楼上

你这样和18楼说的有什么区别吗?我看是一样的.
这样是可以输出不同的频率,但是CPU的资源占用率会很大,象AVRMEGA16可以直接硬件生成不更好吗?
毕竟一个系统不可能只外理这点任务.如果真是外理这点任务的话,很多低端单片机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F:
提示了思路还不够吗?

你现在又用不上,算了吧。

网友D:
哈哈:楼上想象力真丰富

楼上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呀!一下子就想起了一个寓言故事!

你这个思路我想只要做过单片机的都知道吧?只是适不适合而已!

就象以前在一个论坛里有人说用8031不加专用芯片做10K载频的变频器一样,可能吗?我想只要做过单片机开发的人也都知道不可能?

做技术我讲究实事求是,讽刺别人是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

网友F:
想象力真是丰富当然是好事情

这样的思路早在N年前就已经实证了。只要单片机具有定时器比较输出的硬件功能都可以实现。你可以去买一本我写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里面讲CCP模块的一部分有上面思路的完整代码实现,不过是PIC汇编语言编的。
在FSL单片机上类似的算法也在空调室内机PG电机调速上得到成功应用,用C编码。产品数量是以百万计的。
如果告诉了思路你还无法理解的,那我也没什么办法。我早就说过N遍了:用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能成功实现你的设计。
祝你好运。

网友D:
空调机调速?系统简单嘛!
我现在做的系统是绕线圈用的绕线机,一个步进控制绕线,一个步进控制线轴退,以绕出一圈挨一圈的线圈,系统可以输入不同的线径以控制两个步进的转速比,达到不同的线径也能一圈挨一圈的效果,还有两个直流电机和几个气缸控制切线等动作,与触摸屏用MODBUS通信,,我想比空调要复杂一点吧,有人用西门子PLC控制都达不到精度,
系统不难,但是要保证精度和开发效率,用楼上的方法可能就不太合适,当然也不是说别的方法就不行.

网友F:
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

不加评价。

但就两路1-10KHz调频输出,每次中断服务最多50个指令周期,两路中断服务为100个周期。按极端情形两路同时工作在10KHz时,在20MHz总线频率下总耗时为为5us,对比最小50us的中断间隔只占CPU时间10%,这样还有90%的CPU带宽可以用于实现系统其它任务。

就事论事。

网友D:
张版主有没有想到其它的寓言?讲来听听?

网友F:
有啊

说出来怕有人受伤,罢了。最近教家里小孩子学习,故而寓言典故之类的见得较多。

网友D:
知道会伤人为什么还会讲呀?

难道张版主也是揣着这样的心态写书的吗?真是搞不懂!

网友F:
不好意思

楼上真的很受伤?
下次注意不乱丢砖块了。就算没有砸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网友B:
容易受伤的男人。。。

网友D:
没有见过素质如此差的技术论坛版主!

网友B:
不要这样说嘛,张教主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回wqb202:

你前面只说AW16不能输出2路调频信号,并没有说还需要2个定时信号啊.
这样的话用AW16有点勉强,为何不换个CPU,比如AC16?价格还便宜呢(就是不知道货到了没有?).
freescale的CPU种类很多,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大.

网友E:
还有

张版主说的方法是应该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尤其是在你说的AW16上,因为这个方案每个脉冲中断1次,比如输出2kHz频率,那么500us中断一次,和18楼的不一样的.
不过我个人而言,还是换个AC16吧,管脚和AW16是一样的.

网友D:
谢谢楼上

我现在已选AVR mega16了,这个芯片我比较熟,板今天发出去做了,我想问一下.AW系列的键盘中断是不是一次只能用一个呀,因为只有一个中断标志.中断程序无法区别中哪个引脚引起的中断呀

网友F:
忠言逆耳乎?

我向来觉得对又懒又自以为是的人应该适当刺激一下。这是看了此帖和另帖关于“AW16”的问题后的反应。

网友B:
回37L

需要在中断读引脚状态

网友B:
看来wqb202是和张教主杠上了

不过说句实话:你也可以写几本书

网友F:
到此为止

我认输。如果真得罪了wqb202, 在这里说声对不起,道歉。

网友D:
高攀不起

回41楼:高攀不起,也怕误人子弟,我做的都是些工业控制,变频等,想用freescale也是听说它搞干扰能力强!

网友A:
都消消气

心平气和讨论,有助于技术提高
张教主对单片机比较了解,但他可能不了解每个应用行业.
wqb202对他的行业比较了解,但他可能不了解整个单片机行业.
所以难免会有所分歧.
至于写书,那是需要一定造诣才能写的,不是说写就写的.

网友D:
支持楼上

本来技术论坛就是讨论技术问题的,如果用什么寓言故事来讽刺人我想换了谁都会受不了的。因为我是做工业控制的,对稳定性要求很严格,又听说MOTO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强,才想试试用的。

网友G:
回37楼:mega16很好用,就是稳定性差点

mega16功能和内部模块很强,就是稳定性差一点。
1,内部的rc震荡模块温度系数很差。60度20%
2。电磁干扰差。电机一转就复位。
3。内部的eeprom有缺陷。0地址不能用,会写飞。
做玩具和显示还是很好有,
做控制好多人都栽在上面了。并不是谁水平的问题。

网友H:
楼上:我用的mega16L好象没有你所说的情况。

用在10万伏的高压电源上,可靠性相当好。

网友G:
这些问题需要数据来证实,我个人认为mega稳定性差

我都是做过电磁兼容试验的,再稳定一项中,其中有一项是在强磁
场下可靠复位,复位后数据不丢失。你可以查阅一下国标。连三级都过不了

楼主:
学习!!!

大家说的好!!!
学习中!!!

网友D:
就是觉的MEGA稳定性不行才考虑转别的单片机呀!

AVR的抗干扰确实不怎么样,所以想转用MOTO呀,可是MOTO外部中断怎么只有一个中断标志呀?如果一个系统有两个以上的旋转编码器可能都很不好做,

网友I:
快来看,高手过招就是与众不同哦

继续讨论,不要斗气就行

网友G:
按键判断象是51的外部中断

一般按键的判断都是时间加查询的比较多。
一个点动按键的可靠时间为50ms,长按键200ms以上。组合键也要通过时间来判断。
要是快速的事件触发才用按键中断。

旋转编码器口线查询和按下时间计时,比用中断还方便。20ms内拧不了1个数的,没必要用中断。

网友D:
旋转编码器一般转一圈2K-5K个脉冲

旋转编码器一般转一圈2K-5K个脉冲,一般输入频率为5K左右,也就是200微秒,不用中断可能在很多场合不能可靠计数

网友F:
“外部中断怎么只有一个中断标志呀”???

从定时器不够又推广到外部中断不够。不服不行。
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AW上至少有10个独立的中断标志可以用于外部输入检测。

网友D:
张教主:我是不知道呀,知道怎么不说呀?

知道就早点说呀?我是来这里学习freescale单片机的,不是来挑毛病的!
难不成又想卖弄一番,真是的!
你可不要说什么定时器加一中断等等呀,那些不算!
有的项目是很需要硬件资源的,如果是简单的如控制几个灯那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基本上不需任何资源,只要CPU会跑就行了,

网友F:
如果你是这样学习的,

那我就感到非常遗憾。你连最基本的芯片数据手册都没有好好看就自以为是地跑来这乱嚷嚷,犯着谁都要说上两句。
“外部中断怎么只有一个中断标志呀”,难道IRQ不可以产生中断吗?至少两个中断了吧?
“你可不要说什么定时器加一中断等等呀,那些不算!”,嘿嘿,别忙着下结论,还偏偏算上了。这两个定时器模块能派上大用场,好好看数据手册吧,剩下8路就靠他们了。

不怕你再一次伤心,我还是要说你对定时器模块的理解只是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下(51级别)。

网友D:
呵呵!是吗?谢谢评价!出来自己做很久了,还真好久没有

50楼: 就是觉的MEGA稳定性不行才考虑转别的单片机呀!

AVR的抗干扰确实不怎么样,所以想转用MOTO呀,可是MOTO外部中断怎么只有一个中断标志呀?如果一个系统有两个以上的旋转编码器可能都很不好做,

以上是我的发言,“如果一个系统有两个以上旋转编码器可能很不好做,”我可没有说不能做呀,
我水平肯定不如张教主了,但是我也用过凌阳75单片机开发过系统,我想它的定时器比AW16的是复杂到哪里去了,连接旋转编码器连中断都不用,直接读寄存器就可以了。
放心!我不会伤心的,做好工作才是硬道理,我上传的源代码中使用定器已经比较灵活了吧,过零信号一产生中断,中断中启动T2,并根据目前的触发角度计算出T2匹配值,T2匹配中断启动16位的T1,并关闭T2,由张教主教我的算法使用T1完成三路触发波形输出,整个过程软件干涉的很少,但是张教主可能会说那算不了什么!
另我说明一点,我使用过51、AVR、PIC、凌阳75单片机,觉得每种芯片都有自己的特点,我说MOTO外部中断只有一个标志,这个是事实呀,手册上也是这样说的呀,我又没有说他就不能做项目,犯的着这样攻击人吗?我乱嚷嚷了什么?我说它只有两个定时器说错了吗,我说它外部中断只有一个标志有的项目不好做又说错了吗?即使说错了,你也不应该用寓言来讽刺人呀!幸好没有象楼主一样说找不到定时器。

网友D:
freescale单片机我会用起来的,

不管怎么样我是一定会把freescale单片机用起来的,不然也对不起飞锐泰克送的仿真器呀,以后难免会有很多低极问题会在此提出的,到时张教主觉得看的上眼就回复,看不顺眼也就算了,也不用讲寓言故事给我听,我自己慢慢研究就是了,
以上的话题我将不再回复,明天板子回来了我还要调试程序,可能要忙好几天了。

网友J:
很受教育~~~

网友H:
re 48和50楼:mega好象没有这么脆弱吧,

可靠性和硬件设计有着相当的关系。我做的系统属医疗器械的三类产品,要求甚严,其各种检测都通过了,而且在实际使用中也从未发生因MCU而导致的系统问题。

网友D:
目前我使用的MCU也是太部分是MEGA呀!

工业控制的环境很恶劣,各种干扰源很多,我做的大部设计也是没有问题,但是有更稳定的MCU我是一定不会放过,至少这样心理会踏实好多,

网友K:
60楼

mega就是不行,你做的大都是弱电的,工作环境不恶劣,汽车上为什么看不到mega呢,汽车发动机为什么都用飞思卡尔不用mega呢!我做过一些项目,相同条件下,mega的差很多

网友H:
re 62:非也,逆变系统,内有IGBT,50千瓦,500mA,高压输出达1

不好意思,有误,应是50千瓦,500mA

网友E:
HWM:说说你的大功率高压逆变器

非常感兴趣!
我们买的UPS都是进口的,核心的逆变器30-200KVA,实际功率要大7折,只有20-200KW,380V的.都要几十万1台,控制板也很复杂的.
没有想到现在国产的逆变技术这么先进了!感慨啊.
我大学毕业就是搞UPS的,以前一直以为大功率逆变器控制系统主控系统都是硬件电路,至少也是DSP的,没有想到十多年没有接触,现在mega16L就可以了,......不是在忽悠吧?

网友H:
回64楼:逆变器好象不仅在UPS中才有吧。

我说的是医用高频X线高压发生器,DSP在其中并无用武之地。并不是用了DSP或FPGA之类的器件系统价值就提高了。

网友E:
回王奉瑾:UPS设备一旦开机,有的十年也不关机的,

大功率UPS内部大电流,崭波干扰等.对可靠性要求非常高.机场,电站,银行等一旦停机故障,厂家要赔偿的.
所以用CPU直接控制的不多.原理简单,但由于可靠性要求高,所以设计并不简单.
而且保护电路比控制电路更麻烦,出故障后不能把设备内部毁的一塌糊涂.
现在主流的大功率UPS都是进口的.

网友L:
嗯,我也觉得应该用纯硬件逻辑才能保证可靠性

只要用到CPU就存在跑非得可能性

网友L:
当然, 人机界面、远程控制等肯定得用到单片机,但

也得设置复杂点的检验和自检措施

网友M:
为什么一直都是萝卜说白菜不好,白菜说萝卜无用

各有用处,要不然还种萝卜和白菜干什么?

网友L:
嗯,俺们要既吃萝卜,吃白菜!!!

什么好吃就吃什么

网友D:
我经常干重体力活,所以喜欢吃肉

网友F:
如果用了FSL产品

那就是FSL的客户,支持客户就责无旁贷了。我喜欢的是和真正的客户就实际应用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谁让我还做这一行呢?

网友N(2013-05-08):
M9S8AC16CG是飞思卡尔的产品吗,怎么查不到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