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教主RS08核

楼主(2007-11-03):
请问KA2的页选择和页窗口是怎么回事,知道的能否较详细的介绍一下

网友A:
和PIC的BANK概念一样

RS08系列数据存取都是直接寻址,这样地址范围就受限。为了寻址更大的数据空间,就采用分页(或叫窗口)模式。

楼主:
继续请教

RS08的PC不是14位的吗?可以直接寻址16K范围,又是冯诺依曼结构,应该不用切页的,DATASHEET说的又很少

网友A:
基本不管PC的事

关键是指令后面所跟的操作数,它的长度受限,例如跳转的范围,存取RAM的地址表达,都是在一个小范围内。

窗口和分页的目的就是用额外的数据位来“扩充”指令操作数的长度

楼主:
谢谢,继续请教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16K的空间被分成256页,每页64字节,有个页窗口(64字节)是其它页的映象空间,还有些究竟是不分页访问的,直接通过指令区别的。。。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问个题外话,您还在MICROCIP工作吗,昨天在书店看了您写的有关PIC的书的作者介绍了,感觉RS08核是针对PIC的一些型的如206,510等,实力有点强,来都不善,我公司也用这几款呢,确实感觉是有些不完美的地方,比如没有定时器溢出标志,居然定时器没有启动停止控制位,唤醒从复位向量开始执行程序等。。。

网友A:
Flash页面

Flash页面操作主要是针对常数寻址的应用。当你把一堆数据通过编程器和程序一起烧写到Flash区后,程序代码要访问这些常数,只能通过这64字节的窗口映射到0xc0-0xff区域。实际上整个内存空间都可以这样映射。

对于数据存取,只有最前面的16字节是直接寻址,其他都通过索引寄存器间接寻址。

RS08系列的应用定位于低端,PIC的12位字长低端系列类似。另外我已经不在MCHP了。

楼主:
非常感谢张明峰

楼主:
随便说说

基本搞清楚了页窗口的问题:
直接寻址范围是00~FF,页窗口位于这最后的64字节,直接或间接访问页窗口实际是访问页选择寄存器对应的页内容,而访问00~FF-64的内容,任何情况都是同一内容,感觉确实比PIC的要高明,高效,而程序调用是不用分页的,也没有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