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带USB2.0的8位单片机68HC908JW32

楼主(2007-11-06):
68HC908JW32是低成本、高性能的M68HC08系列8位微控制器单元(MCU)的中的一个型号。该系列的所有MCU均采用增强型M68HC08中央处理器单元(CPU08),它们提供不同的模块、不同的存储器大小和类型,以及不同的封装类型。

--------------------------------------------------------------------------------

特性

--------------------------------------------------------------------------------

通用串行总线(USB) 2.0全速功能:
- 12 Mbps 的数据速率
- 内置3.3 V稳压器
- 端点0带有8字节的发送缓冲和8字节的接收缓冲
- 端点1-4共享64 字节的端点缓冲
高性能的M68HC08体系结构
与M6805、M146805和 M68HC05系列完全向上兼容的目标代码
最大的内部总线频率:
- 在3.5-5V的工作电压下,总线频率可达8MHz
振荡器:
- 4-MHZ 的晶振时钟输入,具有32MHz的内部锁相环
- 88 KHz的内部RC振荡器,用于基本时钟唤醒功能
32,768字节的用户程序闪存,具有加密功能
1,024 字节的片上RAM
29个通用输入/输出(I/O)端口:
- 8个带内部上拉的键盘中断
- 3个引脚可直接驱动LED
- 2个引脚有10mA 电流驱动能力,可用于PS/2连接
16位的双通道定时器接口模块(TIM),每个通道都可选作输入捕捉、输出比较或PWM功能,并带有外部时钟输入选项
基本时钟模块
PS/2时钟发生器模块
串行外设接口模块(SPI)
低功耗设计(具有停止和等待模式的全静态模式)

 相关链接:http://http://www.myhcs08.com/upload/pdf/8/mc68hc908jw英文数据手册.pdf

楼主:
兄弟们给个评价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

MCU带的USB口,从USB口来的数据如果需要MCU处理的话,因为MCU的速度非常之‘慢’,那么USB再怎么快,似乎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例如,我曾经见过一个应用:
用MCU的USB口连接PC的USB,PC把一些1024*768的图片取模生成二进制文件,然后把这个二进制文件用USB传给MCU,MCU用IIC再把这些数据写到外部FLASH中去。

对于这样的应用,似乎USB1.0还是USB2.0根本不重要,因为,两者都是差不多的‘慢’……

后来,没办法改成并口的FLASH,速度是提高了一些,但毕竟MCU中间转的这一个环节去不掉,最后还是速度上不去。

更后来,见过一个台湾的MCU,它似乎采用了一种类似DMA的方式,基本上直接用PC把数据发给FLASH,结果,这种方式让DOWN的速度快了很多很多。

网友B:
楼上朋友的质疑成立

USB速度再快,8位MCU的处理能力毕竟有限,瓶颈确实在MCU上。

我的理解是很多单片机上带的USB主要还是用于低速低流量的数据通讯,用USB无非是可以方便地和现在的PC相连,代替传统的并/串口。对于这些应用,低速和高速USB在功能实现上区别不大。但很多单片机低速USB1.1只能提供中断和控制两种传输模式,没有另外两种用于大块数据的传输模式。而带USB2.0的基本上支持全部4种USB通讯模式,故适用的应用领域可能更多一些。

另外908JW32已经太老了,建议选择新一代的9S08JMxx

网友C:
28元?

看看SILABS的带USB的单片机(例如F327)多少钱,再来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