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便宜的powerPC烧写工具买?

楼主(2007-11-07):
哪有便宜的powerPC烧写工具买?BDI2000太贵了,2万7千块钱有点心痛。

网友A:
买JediView+usbtap

JediView支持ARM/MIPS/PowerPC平台上flash烧写以及Vxworks&u-boot&Linux等BSP调试,是移植开发调试

Vxworks&u-boot&Linux BSP优秀工具

支持ARM核类型:ARM7,ARM9
支持MIPS类型 :MIPS(324Kc, 4Kp, 4Km, 4KEc and 4Kem),MIPS64
支持PowerPC类型:MPC8xx,MPC82xx,MPC83xx,MPC85xx,MPC86XX,MPC82XX,MPC52XX,MPC74xx

详情见附件详情请登陆:

http://www.micetek.com.cn/products/index.asp
 相关链接:http://www.micetek.com.cn/products/index.asp

网友B(2012-10-15):
用JTAG烧写,不用仿真器。
http://www.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

Flash烧写/编程/加载                                                        产品特点
  •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
  • 轻量级绿色软件;
  • 与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及CPLD/FPGA或者其他SoC;
  • 使用 CPU 的JTAG 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比其他电缆快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
                                                        产品功能
  • 支持 numonyx, Spansion, Intel, AMD, ST, SST, EON, 等厂家的并行NOR Flash,且提供后续新Flash型号的全程支持;
  • 对Flash读写、编程操作;
  • 支持块操作(擦除、加锁、解锁);
  • 除了Flash相关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点灯等操作验证 JTAG 器件的基本功能;
  • 可以读写其他芯片                                                                通过程序可以读写与JTAG器件(通常是CPU)相连的其他芯片(如CPLD, ASIC等),这样在CPU没有跑起来或没有软件的情况下甚至都可以去对单板做一些调试,从而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JFP用户手册:                                                        Dropbox(优选,最新版本)

网友C(2012-12-04):
我们买的BDI3000 是很贵,但没办法,必须要买的

网友B:
如果只是烧写,不是非BDI2000或者USB TAP不可。
我们的软件,配以一个USB线(不是仿真器)就可以完成烧写,非常方便好用,不需要一大堆初始化,基本上本子焊接没有问题就可以烧写。手册和资料下载: http://www.zhefar.com/support.htm

网友B(2013-08-26):
我们产品相对CW+USB TAP的优势: http://zhefar.com/support.htm#PP_Q6
  • 就烧写Flash而言:
    • 比CodeWarrior更好用!无需初始化时钟/内存/内部寄存器。焊接没有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对Flash编程烧写。
    • 即使配置字有错,只要JTAG可用,就可以连上。
    • 性价比更高:USB TAP多少钱?CWH-UTP-PPCC-HE: USD495. CodeWarrior最便宜的版本多少钱?CWP-BASIC-NL: USD995. ——但是,如果只是烧写Flash,那么您可以用不到上述两者总价几乎十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获得Flash编程功能的正版软件!
    • 多数情况下烧写速度更高。
    • 另外:除了PowerPC,还支持ARM/MIPS等所有架构的CPU以及CPLD/FPGA或者其他SoC。对Xilinx FPGA的BPI Flash编程/烧写,速度最高可达iMPACT的10倍左右(具体数据依赖器件、板卡等参数,参阅技术支持页面)。
    • 轻量级绿色软件。
    • 允许JTAG链上有多个器件。
    • 本地化支持,快速响应。
    • 支持定制开发。
  • 就生产/量产而言:
    • CodeWarrior+USB TAP成本很高,无法量产。而我们的方案硬件成本很低,软件批量购买价格更低。
    • 软件启动可以自动加载相关板卡设置文件。
    • 批量编程:支持对不同地址烧写不同文件,不需要人工干预。
    • 软件一经启动,就不需要关闭再运行。在烧写完成后板卡断电,拔下CPU侧JTAG线缆,换另一块板块,插上线缆,就可以直接编程不需要重启软件或重新连接。

网友D(2015-03-09):
强烈推荐哲发的yaJFP!
真心好用!
并且比仿真器还牛:上次有批板子,Flash是先烧再贴片,工厂那帮人烧错了程序,CPU起不来。因为烧的东西不对,MPC8314从Flash取的配置字不对,导致USB TAP仿真器连不上,用CodeWarrior无法重烧,眼看只能一片片吹下来更换,后来网上搜到了这家的东西,本来是病急乱投医,试试看的,不料还真好用,速度比仿真器还快!//为此,老板还表扬了我这个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