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tech的HC08的仿真器连接不上,不知怎么处理。

楼主(2007-11-10):
芯片是908jl3 , 28脚的。晶振用的是RC,R=10K,C=20pF.

这个仿真器买了有一段时间了,想用起来试下。

初始化代码:
  /* Common initialization of the write once registers */
  /* CONFIG1: COPRS=0,LVID=0,SSREC=0,STOP=0,COPD=1 */
  CONFIG1 = 0x01;
  /* CONFIG2: IRQPUD=0,LVIT1=0,LVIT0=0 */
  CONFIG2 = 0x00;
  /* Common initialization of the CPU registers */
  /* PTAPUE: PTA6EN=0 */
  PTAPUE &= (unsigned char)~0x80;
  /* ### Init_GPIO init code */
  /* DDRD: DDRD4=1 */
  DDRD |= (unsigned char)0x10;
  /* ### */
  asm CLI;

错误提示:

楼主:
另外一个图

网友A:
硬件没有联接

要连接目标芯片的ptb0,ptb1,ptb2,ptb3,osc1,rest,iro,电源脚,
给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