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RTM的用**

楼主(2007-11-12):
我是新手以前没搞过FREESCALE的单片机,现在入门阶段.HCS08单片机的内部参考时钟可以通过ICSTRM调整.我想知道ICSTRM值增减1值时,内部参考时钟的单位变化量是多少.是不是同一型号不同芯片都不一样呢.希望专家指点一二

网友A:
http://www.myhcs08.com/blog/info/article_detail.aspx?id=125

楼主:

二楼的阿南大虾,我SEE了您的BLOG也没见着ICSRTM的用法啊,帮详细说说怎样?在此先谢过!

网友B:
ICSRTM的用法,晶振的微调

是一个非线性的调整,可以加减进行测试

网友C:
仅仅是微调,调整量确实没有说明

楼主:
意味SCI通信波特率调整不方便?

阅了楼上几位的意思,看来ICS时钟调校就不怎么方便了,我要不用外时钟条件下,进行MCU间的SCI通信.波特率调整不方便的话,误码率可不好控制啦!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是阿南我只是给你它的博克而已你的问题我

网友D:
ICS精度足够用于串行通讯

出厂校准后的ICS频率在全温度范围内误差为2%,而串行通讯的波特律允许有5%的误差。ICS完全能胜任串行通讯。

网友B:
5%的偏差时1000个字节就要有误码了

内部的校准是不是编程器自动保存,2%的内部精度很高了

楼主:
出厂校准后的ICS频率是多少呢

谢谢老张大师指点!请问出厂校准后的ICS默认频率是多少呢?我那有两个芯片在仿真调试器里测得的系统时钟一个8.93MHZ,一个8.17MHz.
哎呀哎呀...差异咋那么大呢!
咋整的?难道是被擦过?

楼主:
9楼

呵呵,楼上阿dong兄弟有经验,给说说校准....方面的问题

网友D:
“5%的偏差时1000个字节就要有误码了”?

异步串行通讯每一个字节都有一位起始位作为引导,它的作用就是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通讯“同步”。只要本字节的最后一位数据能正确采样到就没有问题。5%的数据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有感

说实在的,我搞单片机也有不少年了,51,PIC,AVR,ARM,DSP都弄过.惟独MOTOROLA(现在叫FREESCALE)没弄过.因为总是感觉他们的技术支持没有别人家那么到位,人家的芯片模块都丰富的教程应用例程技术文挡,而FREESCALE就少得多(感觉好多是把原厂资料翻译过就得了).不知搞单片机的同仁是否有同感.对于学生或教师可以慢慢学慢慢摸,而对于应用工程师来说,需要的是很快能上手,项目可不会等人慢来.原来综合性价比考虑,打算用Freescale替代原有芯片的,现在看来得另谋出路或暂时维持原状.但愿Freescale在技术支持推广方面做的越来越好,....
哎...有空时就学一下,得有耐心.

网友C:
关键还是靠自己

FAE的水平都很一般,只能带入门,当然有时有人指点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14楼说得有理 关键还是靠自己

14楼说得有理 关键还是靠自己,俺都跑到国外的一些相关网站和论坛不时串门去了.俺的外语不咋的,凭多年的积累,基本还是可以的.呵呵....不过咱自家人的门也要常回

网友B:
看完aw16的时钟设置,靠自己才是硬道理

校准需要一个外部的基准信号,比如1k的方波,假设time0,1us计数
然后去输入采样周期宽度,同1000,比较,去对icstrm+-比较。采样比较,直到接近
icstrm越大越快

网友E:
关于服务

我们会陆续把一些主推型号的功能模块的应用文档整理出来放到网上,供广大工程师借鉴,争取让同仁们尽快掌握,缩短开发时间.
关于freescale,5的单片机的推广,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但也要一步一步来,我们首先推出最廉价的开发工具给客户,目前,我们的开发工具都在200-300块,甚至免费,试问,现在哪个厂家的工具能做到.总之,给我们一些时间,还你们一个惊喜.

楼主:
等惊喜并自己努力中

等惊喜并自己努力中,并非偷懒,只是想泥水匠少干点砖瓦匠的活.

网友F:
17楼的话我爱听!呵呵;

楼主:
有一英文版的参考文档和例程

有一英文版的参考文档和例程,(不知怎么上传)有想要的初学者可联系ARROW2010@163.COM

楼主:
aw16 demo

FREE-TECH的aw16 demo板用起来不方便,不知道怎么搞的扳子上连4个安装孔都不设计,还有那4排圆孔针座不管是插针还是接线都极不方便.用44脚封装引出I/O资源太少了,用8位并口不方便.搞那么多LED.浪费I/O资源 ...,现在只好改焊了一下把圆孔针座换成方形排针将就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