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找不到DBM仿真器啊!!!

楼主(2007-11-13):
(无正文)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http://www.myhcs08.com下载的CODEWARROR6.0

只能安装到一多半就报错,不能读取光驱上的文件。

我是从网上下载的,根本就没有用光驱。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A:
在cw5.0下要装补丁

cw6.0不用补丁,http://www.myhcs08.com的下载好用,重新下载

网友B:
下载出错

楼主说的情况是这样的,从网络上下载的由于下载工具、网络情况等原因有可能出现错误,导致安装文件出错。所以下载的时候建议大家用单线程现在。如果不行的话建议线程数越少越好。

CW6.0以前的版本想要使用我们的usb的BDM 都需要装补丁程序。CW5.1的补丁程序可以在WWW.MYHCS08.COM下载

楼主:
回复主题:为什么找不到DBM仿真器啊!!!

还有这个CW6.0有那些线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