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MC68HC908JL8 鍵盤中斷功能

楼主(2007-11-14):
請問MC68HC908JL8或者MC68HC908系列的鍵盤中斷可以設置為
電平變化中斷嗎?
看資料上寫的是下降沿或者低電平觸發
如果這個系列不行的話有哪些型號有這樣的功能?
多謝啦!

网友A:
随便说说

好象可以选择上升沿高电平,或下降沿低电平,或边沿

楼主:
??

可否明確告知在哪裡設置?
資料中寫到KBSCR_MODEK設1,falling edge和low level觸發
清0則僅falling edge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