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思卡尔抗干扰能力如何?有没有和AVR的M16资源相当型

楼主(2007-11-14):
没用过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以前用PIC的OTP,抗干扰能力比较好,后来改成FLASH后就没敢再用了,改用AVR,但现在发现在某些环境很恶劣的场合AVR也不行(当然,抗干扰是一个系统问题,如果PCB等设计得很好,也不会有问题,但把PCB设计得很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只有这样的水平),所以就想找一个抗干扰比较强的单片机

网友A:
FREEESCALE一般是用在汽车上的

抗干扰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那有合适的型号吗?价格呢?

原来用M16,用到的资源:
   25个左右IO口;
   4路8位AD;
   2路10PWM;
   EEPROM;(不超过100字节)
   USART;
   一个8位定时器

网友B:
9S08AC16

脚够有余.

楼主:
谢谢张版主,有空研究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C:
AC16中文数据手册

我们已经翻译好了中文数据手册。您可以去下载http://www.myhcs08.com/downmore.aspx?t=资料下载。并且现在我们有AC16的演示版也很便宜。
 相关链接:http://www.myhcs08.com/downmore.aspx?t=资料下载

楼主:
看了一下手册,没有EEPROM?

网友D:
FLASH模拟EEPROM

只有100个字节,可以模拟,网上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