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菜鳥跪求解答:MC608HC908JL8如何啟用內部時鐘?

楼主(2007-11-14):
請問: MC608HC908JL8或者908系列其他型號,
在不接外部晶振(即OSC1和OSC2斷開??)情況下,
如何啟用內部振蕩時鐘?
我把配置寄存器CONFIG2的OSCCLK1,OSCCLK0位設置為0,0,
理論上是選擇了內部振蕩器ICLK,
不過實際上MCU不工作,
想得頭大都不知道為什麼...

网友A:
上吊求救都没用

JL8没有内部时钟。
选9S08系列吧,还有救。

楼主:
怎一個慘字了得

峰哥: 是不是要有所謂的CGM模塊才行?
      又為什麼資料上面寫的時鐘輸入選項可以是晶振/RC振蕩器/內部振蕩器?
      這個內部振蕩器是一個什麼作用?

本人實屬超級菜鳥,這樣的問題還請見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