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08Q2CPE型号怎么查不到有这个型号?

楼主(2007-11-19):
(无正文)

网友A:
请关注飞锐泰克免费的bdm工具

这是一个老核的芯片,开发工具  mon-multilink-hc08,软件cw6.0
芯片型号mc68hc908qt2,
可以替代的芯片hcs08qd2,开发工具 bdm-multilink-hcs08,软件cw6.0
                       或者飞锐泰克免费的bdm工具

               www.myhcs08.com

网友A:
新的型号mc9s08qd2

老的型号mc908q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