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芯片和仿真器的价格

楼主(2007-11-20):
飞思尔卡单片机价格和仿真器价格如何?比如:MC9S12DG128和MC9S12DP256

网友A:
DG128

淘宝上有,但是不知道价格怎样,呵呵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id=9890ba5b82a05d3fb1e989b21b890bdb
DG128很不好弄,DP256相对容易

网友B:
回复价格

仿真器:MULTILINK BDM    880元
芯片:freescale的16位单片机功能都比较强,甚至有些高于其他公司的32位机, 所以价格也不便宜啊.书本价MC9S12DG128  10美金  MC9S12DP256估计也在10多美金左右,量大会有很大的调整幅度.

网友C:
提供编程器,可在线仿真.很便宜.支持S08和S12.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fd56952f5d071435d62e9d3fd1bc1637.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