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是芯片还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前几天参加飞思卡尔面试的时候,考官问了一个问题:当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怎么知道是芯片定时器模块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我怎么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请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写个程序测试一下定时器

网友B:
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方法是:

把这个程序烧到新的片子中去试下,看结果怎么样.原厂批量生产的新品有问题的机率很小.我一般不轻易怀疑芯片有问题.

网友C:
换个好的芯片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只要换个芯片试一下就可以确认

有点口碑的芯片品牌一般不用怀疑其内在质量。在现有半导体生产工艺的保证下,加上品牌产品厂家内部的严格检测,你在同一天内遇上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两片不同的芯片上,基本是不可能的。当然,外界原因造成的批量损坏(例如ESD)不算在这概率内。

软件故障可以轻易复现,硬件故障却不一定能复现。这是最基本的判别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