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不能大致地说一下飞思卡尔单片机和其他单片机相比

楼主(2007-11-21):
(无正文)

网友A:
S08相对于其它的8位机

指令丰富,适合跑C,C++语言,低功耗方式做的还可以,价格也不错,品种丰富,开发环境也不错,定时器功能强,外设也丰富。
正打算全面使用S08,RS08。。。

网友B:
re

指令丰富----位操作怎么样?
适合跑C,C++语言----其它的就不行?
价格也不错---悬!!
品种丰富----ok
开发环境也不错---差
如果一个ad口(mr32)的输入电压过高(6v),其他ad全不正常。
如果io口上有电,则不能复位(gp32)。
mr32的pwm与io口冲突,只能选其一。

网友C:
RE 3楼

指令丰富----位操作怎么样?
针对普通寄存器或RAM有BCLR,BSET,BIT,BRCLR,BRSET,针对状态寄存器的判断还有更多

适合跑C,C++语言----其它的就不行?
汇编算不算?现在单片机除了C和汇编,还有什么是主流编程语言?难道要BASIC?

价格也不错---悬!!
不作评价

品种丰富----ok
开发环境也不错---差
Codewarrior用惯了还是不差的。工具么关键是熟悉的问题。
如果一个ad口(mr32)的输入电压过高(6v),其他ad全不正常。
基本上所有单片机AD或普通IO引脚加上6V电压(不限电流)都会死。你不知道几乎所有IO引脚内部有上下钳位保护二极管?只要你引脚前串个电阻限制电流,不要说接6V,接220V都可以。

如果io口上有电,则不能复位(gp32)。
原因同上,芯片通过上钳位保护二极管已经得电工作,怎么复位?不信可以试试其它单片机。
mr32的pwm与io口冲突,只能选其一。
IO口多功能复用,当然某一时间用一种功能了。

网友D:
关于价格

Freescale单片机的价格也可以和其他欧美的一些厂商去PK了.
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底价格.目前,中国的电子行业是个高速发展的行业,但属于发展中的一个迷滥状态,跟风,低价格强占市场,甚至是抄板状态,但这种形态是最后弄得大家都没钱赚,将来很快会向高质量化转变,所以,现在就做出高可靠性的产品才是将来发展的硬道理.

网友A:
重点回答3楼的“适合跑C,C++语言----其它的就不行?”

是其它的单片机也能跑C语言,但效率不高,比如51就不适合跑标准的C语言,因为堆栈太小,又没有专门针对堆栈的相关操作(不是压,出栈)来支持C语言(局部变量通过堆栈分配),所以一般都不是标准的C有语言,比如KEIL C51就有这面的限制,当然keil可以通过软件模拟堆栈,但效率太低,其它的什么PIC类(中档)就更差,更不适合。。。

网友B:
re:4楼

Codewarrior用惯了还是不差的。工具么关键是熟悉的问题。---
1:Codewarrior只有一个断点
2:程序全速运行且通过断点时,不能更新寄存器数据。(很多有此功能)
3:仿真时,独占仿真口。
mr32的pwm与io口冲突,只能选其一。IO口多功能复用,当然某一时间用一种功能了。---pwm和d口冲突
适合跑C,C++语言----其它的就不行?---我的意思是其它单片机就不行?

总的来说(特别是资料),飞思卡尔单片机不如51系。当然,如果用久了也可以,如果是初次的话,可能要费力了。

楼主:
大家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觉得飞思卡尔单片机仅仅是某些资源在数量上超过其他单片机,其实现在很多单片机内部都集成了丰富的模拟和数字资源。只不过是可能比这个系列单片机少一点,比如MC9S12DP256就含有4个CAN。而其他可能只含有一个。也正是整个原因,飞思卡尔单片机好像尤其是和运用在汽车电子等工业现场,况且她是5V电源供电,抗干扰能力可能比其他单片机强一些。别的我觉得都差不多。

网友E:
Codewarrior用便宜的仿真器有3-4个断点

我以前也以为只有1个,后来才直到有好几个。这个价格和性能,应该知足了。

网友B:
请教 9楼

我的仿真器型号是hc08,如何设置3-4个断点。谢谢谢!

网友F:
跑的太慢。

跑的太慢。比AVR慢很多倍,保守的说5倍。不容易使用,学习资料较少,中文资料更少,CW不知道怎么使用,太复杂了。
MOTO公司是个大度、开放的公司,开发资料、编程器资料、通讯协议全部公开。比ATMEL强多了。

网友E:
我用的是Multlink的

HCS08QG8文档里面的:
"The BDC includes one relatively simple hardware breakpoint that compares the CPU address bus to a 16-bit match value in the BDCBKPT register. This breakpoint can generate a forced breakpoint or a tagged breakpoint."

"The on-chip debug module (DBG) includes circuitry for two dditional hardware breakpoints that are more flexible than the simple reakpoint in the BDC module."

意思就是有1个硬件断点和2个附加的硬件....

实际上我试过,确实可以设置3个硬件断点,再多就要告警了.

网友A:
表面上比AVR慢,实际做事肯定比AVR快

网友C:
to gxs64朋友

我想你的感受基本来源于908系列的开发,其简易的MON08串行调试接口确实原始,只能设一个断点,很不方便,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好用。现在基本上在9S08系列上开发,用BDM调试,单线调试引脚不占用任何其他引脚资源(小封装芯片可能和IO复用);可以设3个断点。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是程序全速运行时仍然可以实时地刷新监控变量。

很多人谈论CodeWarrior时和硬件仿真工具混为一谈。硬件工具当然有贵贱好坏之分,但CW本身只是一个集成开发平台,其功能设计是非常强大的,越用越熟就越觉得它称手,当然对于初学者上手来说确实有点麻烦。

资料不足确实是个问题,正努力改进中。

网友D:
努力之中

网友G:
希望FREECALE能在短时间内超过AVR,

网友B:
re 14楼

其实我7、8年前就和你有过交道,当时你还在Microchip做fae。每种单片机都有自己的特点,资料不足将严重影响选型。
另飞思卡尔的fae太....,不懂的问题乱说。话说回来,不懂没关系,查清楚后再回答,人不可能什么都懂。
好像“free_tech ”(北京否?)他们的能力好一些。
希望飞思卡尔尽快提高服务。并尽可能的对我等e文烂的人提供一些中文资料。

网友G:
TO:17楼,同感!

网友E:
其实我觉得freescale的资料是最完整最规范的

在我看到的单片机资料里面,freescale的是最规范的,所有涉及到的问题都要表述(提示)一遍,以至于有些重复和啰唆,但对开发人员肯定是有好处的,不会遗漏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freescale的文档都非常大,打印了厚厚的2本(1本不好装订)。
关于E文,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很好,但与其指望别人翻译,还是自己硬着头皮看吧,反正技术文档不是很难。退一步,各种技术文档E文的很多,不能都指望别人翻译好了吧。

网友B:
RE 19楼

退一步,各种技术文档E文的很多,不能都指望别人翻译好了吧。----当然,尽量自己看。但术业有专功,E文和技术都好的人毕竟是少数,开发周期是严格限制的,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开发,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freescale的中文是较少的,参考资料也少。
ZLG的技术文档的确不错。希望freescale可多参考一下。

网友A:
我是那种喜欢非常仔细看的

所以E文的太难了,有点害怕,除非要做项目了才硬着头皮看。

网友H:
主要还是CW让大家望而生畏啊……

还好张真人出来一份“参考手册”,大致看了看,张工确实非常敬业,做的不错。

呵呵,不过,自从前年/去年供货整出来的问题,公司到现在仍是坚决不同意使用FSC……

工厂新建好了吗?

原来的方案还市AP16的,呵呵,现在也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就让它永远躺下去把……

网友C:
楼上老兄

前年/去年供货问题是TSMC整出来的,没办法,属于天灾或事故。“新建工厂”估计是代理商的托词。AP16就算了,永远躺下最好。如果,或万一,你还有机会用的话请选择9S08系列。
恭喜你升级做父亲了,知道生活的担子重了吧?祝好运。

网友H:
努力说服……

呵呵,暂时还是看看。

生活还没问题,呵呵,多谢张工的祝福。

现在知道的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多陪着女儿很惭愧,呵呵,习惯了忙碌

网友I:
我说两句

hc08的MON是很难用,不过9s08的BDM的确不错。至于仅有一个硬件断点,及二个附加的硬件断点,这已经够用了。x86的硬件断点才4个(DR0-DR3)

    在调试PC机程序时,我们一般下的断点是int3,机器码是0xcc,当我们想在某个地址下断点时,调试器(可以是硬件或软件)把当前地址的地址码改为0xcc,当程序执行到此处时,就会进入int3服务程序,处理完想要的事后,再恢复原来的机器码。
    另外PC机中还有一种内存断点,就是利用CPU对某个内存单元保护来设置断点。比如当想在某个地址单元设置内存写断点时,调试器则把这个内存单元的保护属性设置为只读,当向这个单元写数据时,则会发生异常,从而被迫中断,这正是内存断点的原理。
    以上我所说的两点的原理可能能用于9s08.比如我们的调试器把待设置断点的地址中的数据改为swi或bkpt(不知9s08中有没有这条指令)机器码,当指行到此处时,就会进入swi或bkpt中断,如果能配合DBG模块,则可以实现断点功能。(对9s08模块还不熟,具体不详说,仅做方法上的探讨)

网友I:
另外想问一个问题,就在这吧,不开新帖了

9s08的BDC与dbg是什么关系。 是bdc使用dbg?还是它们本来就是二个并列的关系,各自有自己的一套班子。

网友J:
我对freescale的单片机很有信心

本人也是初接触FREE的单片机,以前没有用过,现在也是照着DATASHEET摸索着做一些东西,但我觉得FREE的单片机将来肯定有个好的前景,
1:低功耗
2:好的调试工具(比起TI的430JTAG引脚站用少,比起PIC的ICD2不知道爽多少)
3:CW针对单片机32K以下免费,免费的BDM设计资料
  有了上面的几点,缺的就是大家要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个MCU,提点小意见FREE的工程师如果有时间做点小项目放在网站上公开,最好是C,比如水表的方案,电表的方案,气表的方案,==.我们用的人也可以省不少事情啦

网友K:
指令丰富

指令丰富

网友L:
re26楼

从IC设计角度,DBG是一个模块,在核心之外的模块,和spi,iic一样.DBC是核心内的,DBG的目的是增强和补充DBC的不足.
一个S08的MCU不可能没有DBC,但是可以没有DBG.
Freescale一些给大客户定制的chip会没有DBG.
HC08是老产品线,freescale的现在所有新mcu都是基于S08设计.为了得到最好的support最好还是用S08的mcu做设计

网友M:
HC08

1.关于断点
指令SWI可以产生断点中断,程序中可以使用宏HALT人为插入一些断点,例如:
#ifdef DEBUG
#define HALT asm swi
#else
#define HALT
#endif
在程序中需要设置断点的地方添加语句HALT,那么在调试中,程序全速运行到HALT时会产生断点中断。这样的话可以设置N多断点。
不过这样做也有问题,断点必须在调试前就设定好的,不能在调试过程中动态设置。
另外这种断点设置方式对SWI中断有影响。
2.个人感觉CW满好用的,功能那是相当的强。
3.使用E文的理由:海量的E文资料;翻译的中文资料可能与原始资料有偏差;中文资料版本可能不是最新的。

网友N:
俺喜欢有PLL时钟的芯片,运行中拔掉晶体照样运行

网友O:
我觉得freescale单片机抗干扰特别好

我个人认为freescale单片机抗干扰特别号,这方面430和51是没有办法比的。
可以去做实验试一试!

网友D:
太好,不敢说,怕挨转头

只能说:1.性能还行
        2.价格也不贵(可以和欧美品牌去PK)
        3.上手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