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9s12dg128里面SCI中断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我写了一道PC写单片机通讯的程序,PC用串口助手发送ASCII字符过来,单片机接收。每当串口助手一次过发几个字符时,单片机接收第一个字符是正常的,后面的全都出错了,SCI0SR1_IDLE位置1。但用串口助手将字符一个一个地发时,接收又正常。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望各位指点一下,谢谢。程序如下:

#include <hide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c9s12dg128.h>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dg128b"

char i;
char re[3];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20 void SCI0_rx(void)
{

    if(SCI0SR1 & 0x20){

        re=SCI0SR1;
        re=SCI0DRL;
        i++;
        if(i==3)i=0;
    }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  SCI参数设置

void Init_SCI(void)
{

    SCI0BDL=52;
    SCI0BDH=0;          //CLOCK=16MHz,  bps=9600
    SCI0CR1=0x14;      //8 bit, 无效验
    SCI0CR2=0x2C;      //中止符产生器关闭
    SCI0CR2 |= 0x80;        /*Enable TDRE interrupt*/
}

void main(void)
{
  Init_SCI();
  DDRB = 0Xff;
  PORTB = 0XAA;
  EnableInterrupts;

  for (;;)
  {}
}

网友A:
立即发回去看看

if(SCI0SR1 & 0x20){

        re=SCI0SR1;
        re=SCI0DRL;
        <font color=#FF0000>SCI0DRL = re</font>
        i++;
        if(i==3)i=0;
}

如果PC接收显示数据错误,最大可能是双方波特率或停止位长度不一致。
如果PC接收显示数据正常,看你自己数据处理程序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原来我将SCI0CR1里面的M位设成1了,改SCI0CR1=0x04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