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W32开发简易变频器的可能性?

楼主(2007-11-24):
AW32的T1有可设置六通道的PWM输出,用来生成三相六路SPWM波,不知道是否可实现?2K载频功率部分用6个IGBT+IR2233,IR2233内置死区插入功能!

网友A:
可以

只要精度不高,速度不快可以用,也可以参考mr系列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2K载频不算太高,死区时间由外围芯片搞定,基本可以满足3相PWM驱动。只是缺少硬件保护的闭环,故障条件下的应急处理可能反应慢点。真正的3相PWM驱动可以考虑16位的DSC- DSP56F8013

楼主:
主要是在于成本,

我是想做那种简易型的,只要可以正常驱动马达功率就可以了,功率在3KW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