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08QG8的MTIM一些搞不清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1.时钟,上电用内部的时钟,默认是不是4M?在HCS08仿真器能改吗?

2.CLKS中,四种选择到低是怎样>特别是0 1这两个搞不清.

3.如果是4M,延时计算:1/4 * PS *MTIMOD =  uS?是不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A:
S08QG8的MTIM

1)我记得上电默认总线时钟(Bus Clock)是8MHz,但不管多少,程序是可以随意改变的(调试时可以通过HCS08仿真器)
2)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中的说明,应该不难理解
3)对

网友B:
to feng89

1.上电用内部的时钟,默认的总线时钟是4M,CPU时钟8M可以通过RDIV,BDIV更改
2.CLKS中,四种选择:
00 选择FLL输出.也就是经锁频环倍频后输出
01 选择内部参考时钟,没有经过倍频,此时输出的时钟为31.25 kHz到
   39.0625 kHz
10 选择外部参考时钟,没有经过倍频,比如你外部接一个6M晶振,此时输出
   的时钟就为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