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hc08真不好用。

楼主(2007-11-27):
908jl3芯片写了几次之后,改了下程序,根本没改到$fff6-$fffd但用mon仿真器怎么也进入不了mon模式,提示说security无效。把改动的程序改回原样,仍进不了!
      无奈之下选择ignore security,能进入MON,但是擦除不了程序。
提示什么 trying security xxxxxxx access denied,68hc08 device response properly,but rom is secure.
难道这个片子连写FLASH都能禁止,rom是secure,那又怎么把它变成unsecure,要不岂不是连程序都写不进!

唉,真变态! 搞的没劲!

楼主:
晕,搞了三个小时

好像换新片子可以!

但不能每次擦不了程序时,就换新片子啊。

看来还有些细节问题没弄透!

网友A:
擦了就可以了.

楼主:
用什么擦。擦不了。

总提示the rom is secure!

在prog08sz中也是这样!

网友B:
加密功能

看来是安全码错误,
看看应该有忽略密码的选项的!

网友C:
Ti的2406A比这还变态呢,50多元呀,俺都玩坏6片。

网友D:
花点时间

楼主:
找了N久了。

数据手册上说
After failing the security sequence, the FLASH module can also be mass erased by executing an erase routine that was downloaded into internal RAM. The mass erase operation clears the security code locations so that all eight security bytes become $FF (blank).

上文说即使在security失败之后,flash仍能被mass erased,此时会把security code清掉,使之变为$FF. 我现在的问题是:

1.昨天不知为什么,在prog08sz中根本擦不了,总是提示the rom is secure.
今天不知为什么又可以擦除了,但是所谓的erase module根本没擦除$fff6-$fffd的位置内容。也就是说security code根本没变成数据手册中所定的$FF.

2.好像一个芯片被secure后,根本恢复不了unsecure。在网上不知找了多久,仅寥寥数篇,而且说的都是一样的,真怀凝他们是抄来抄去的。上面也没说到什么方法把secure变成unsecure.。

假若现在有一个芯片,被secure之后,你是读不出其中的程序的,但是可以擦除(ignore security),但擦除不了security code(与数据手册上不一致). 并且secure根本不可能变成un-secure. 是这样吗?

看来用hc08的不多,小弟英文也不是很差,智商也算中上。 操作了十来个小时仍无答案,实在让我不爽!

网友E:
re

看看MCU几个和编程有关的口线有没有其他的连接。
我一直使用自制的烧写器,还可以。
没办法,HC08的就是不太好用,不过你说的现象很少见。
烧写时候,尽可能选择ignore security。
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