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比较器的internal_reference是多少,还是可以设置?

楼主(2007-11-28):
大虾们:
      1:谁知道,模拟比较器的internal_reference是多少,还是可以设置?我在手册上没有看见说明嘛
      2:在stop3的模式下,比较器没有用是吧

楼主:
to ayb_ice

什么地方写的,我好象没有看见嘛,第几页?

网友A:
我看的是KA2的

在最后面的几页里,在比较器模块中确实没有,仔细找一下,肯定是会有的。

楼主:
to ayb_ice

我看见KA2的电器特性讲的,Analog Comparator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是1.2V,不知道是不是讲的那个internal_reference,在QG8中我搜了搜好象没有看见,我估计他们做datasheet的时候漏掉了

网友B:
典型值1.2V

见表A.5 DC Characteristics

相关内容见模拟比较器章节8.1.1 ACMP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的说明

stop3模式下比较器被关闭,不能用于唤醒。

楼主:
to 张教主

是的,我看见了,没有错,是1.2V,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