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教主关于CW5.1

楼主(2007-12-03):
怎么在CW5.1编译环境下面找到BDM,我CW6.0安装不成功,只有用CW5.1,郁闷呀

网友A:
你试一下:把BDM的驱动卸载重装

楼主:
to quguoli81

尝试过了,我之前用的是CW5.1用updata下了BDM,在工具里有了BDM,但是我单位里用的CW6.0我就卸了自己电脑的CW5.1,想装CW6.0.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安装程序快结束的时候,死机,而且连续3次都这样,在单位装的时候是好的.所以我又装CW5.1但BDM找不到了,把驱动卸了,再装还是没有找到BDM.郁闷

网友A:
卸载的时候BDM一定要和电脑连接着

方法总结起来就是: 1、卸载驱动(保证BDM 与电脑连接)
2、断开连接
3、安装CodeWarrior 6.0
4、连接BDM
5、安装驱动

楼主:
to quguoli81

1:不是CW6.0BDM的问题,CW6.0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就是装不上,单位的都装成功了的,到等待完全安装那一界面(0 second)的时候就死机.我尝试了3次都这样,所以才考虑又装CW5.1,我以前用的就是CW5.1,后来想装6.0但安装不成功.
2:CW5.1我以前通过updata可以下载到BDM(就是选择调试工具的时候可以看见HCS08 Open Source BDM ),但刚装的CW5.1就没有了,
3:我想问的是怎么在CW5.1下面,才能找到这个调试工具条(HCS08 Open Source BDM )

网友B:
CW6.0安装

1)有同事说CW6.0会和CW5.1发生冲突,当然并不是每个电脑都会碰到。所以可以尝试先将CW5.1完全卸载后再安装6.0;
2)关于BDM不见的问题,我建议你直接搜寻Windos的系统注册表,用关键字“HCS08”和“BDM”,找到相关的注册键后全部手工删除,然后在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楼主:
to 张教主

1:我从注册表中删除了,装6.0还是不行
2:我的C盘空间越来越小,从原来的3.5G,就这样装了卸,卸了装,1.5G没有了,WINDOWS那个文件夹大了好多,有没有办法手动删除呀
3:张教主你还是帮我问问怎么在CW5.1下面装BDM吧

网友C:
CW5.1下使用BDM

在CW5.1下安装一个BDM补丁程序即可使用BDM。你可以去下载补丁程序 http://www.myhcs08.com/downmore.aspx?t=资料下载-其它
 相关链接:http://www.myhcs08.com/downmore.aspx?t=资料下载-其它

楼主:
to free_tech

使用方法能大概介绍一下吗

楼主:
实在不行,我就格盘,安装6.0

我再实验一下,我的C盘空间越来越小,CW感觉卸不干净,有彻底删除CW的工具吗,实在不行我就要格C盘了

楼主:
to kuxinshen

感谢kuxinshen,我==看

楼主:
安装CW6.0失败的可能

可能是我的内存太小,6.0是 不是要求512M,我的内存只有256M,晕死,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