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8QG8 RAM出现在超过0X100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7-12-05):
我定义以下数据:

#pragma DATA_SEG SHORT MY_ZEROPAGE                        //direct addressing data segment
unsigned char  mflag;
unsigned char  strack_f;
unsigned char Tn,Tm;                                               //重要的元件编号变量.
unsigned char  cmd1,cmd2,cmd3,cmd4,cmd5,cmd6,cmd7,cmd8,cmd9,cmd10;
XT[1],YT[1],MT[30],TT[8],CT[8];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unsigned int D[100] ;

程序中,我总共定义了276变量,INT的我算两个了,908QG8有512啊,没有超出的呀,到底是哪里不对?我选用了SMALL模式的

网友A:
我没有看到哪里不对啊

楼主:

D[100]没法定义到0X0100以上的空间
Link Error   : L1102: Out of allocation space in segment RAM at address 0x100

Link Error   : Link failed

还有,怎么看到我的程序用了多少代码空间呢?

网友B:
是超出零页的范围

是你在
#pragma DATA_SEG SHORT MY_ZEROPAGE                        //direct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之间的变量超了.你移一部分到外面就可以了.

网友A:
先去掉#pragma DATA_SEG SHORT MY_ZEROPAGE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谢谢楼上,全试了,不知是哪出错了,.PRM文件里也指定了0X100-0X25F了

网友B:
缩小一个数组的大小.先编译通过,再看一个MAP文件就可以知道

缩小一个数组的大小.先编译通过,再看一个MAP文件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C:

通过了,是因为前面定义有一个CONST 的表格,定义不对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