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当EEPROM--FLASH的地址与数据寄存器是哪个?

楼主(2007-12-06):
请教FLASH当EEPROM--FLASH的地址与数据寄存器是哪个?

看了手册,怎么没有这两个寄存器的?

张教主的程序,我移到了908QG8上,EEPROM我定义在FFD0,怎么数据写在0X100的?

网友A:
没有专门的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就是指定内存地址上的数据
FFD0不能作为EEPROM区,你要找一个512字节的页面,起始地址必须为16进制的XY00,且Y必须为偶数。

楼主:
哪么FSL的单片机的不能

哪么FSL的单片机的不能随意写意一个指定地址的FASH的值为FF的单元吗?
看了两天的张教主的例子,代码小,可惜看不明
还是不明白怎样按数据写到指定的地址上!

写过的朋友能否贡献一个来试吗?

网友A:
没有被写过的Flash单元都是0xFF

写Flash是将0xFF变成非0xFF。如果要将不是0xFF的单元改成0xFF,则叫做Flash的擦除。

写Flash可以在任意地址上进行,但擦除Flash必须以1页为单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模拟EEPROM时要定义Flash页面的根本原因。